LQ-1600KⅢ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故障主要原因:

楼主(2008-07-19):
LQ-1600KⅢ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故障主要原因:

1.打印头温度及检测系统故障:如头上温度电阻断路,头缆断线,未扦打印头等;
  注: CPU-73脚正常电压是+0.54V,如未接打印头或相应线断时,开机立即全部灯闪亮.
网友发言:
"听说是头测不到!";"打印头更换线圈后焊点短路造成的";"老大,是打印头缆插反了";

2.+35V电压太高,太低或检测系统故障:暂缺(网友发言中尚未见到例子);
  注: CPU-74脚的正常电压是+3.94V; 此电压上升达到+4.5V时开机全部灯闪亮,头不动;
      下降达到〈=+3.5V时开机全部灯亮(不闪),头不动;
      还有开机打印头归位后,全部灯闪亮的,也可能是此电压太高引起的(当此电压上升达到+4.4V时).
3.打印头"初始位置"及寻找故障:初始检位测系统坏,字车电机性能不好等;
网友发言:
"打印头原位传感器损坏";"打印头原位传感器(HOME传感器)一个线断了";"好像是主板上字车电机的接头松了";"可能是机子里有个主轴出现问题";

4.Vref电压及检测系统(含CPU)故障:ZD1坏,CPU坏等;
  注: CPU-78脚正常电压是+4.77V:
网友发言:
"主板上的一个4.77V稳压管坏了....很小的红色管"---ZD1---编者注;"我试过一样的故障,换了CPU就OK了";

5.主板上局部线路被短路,漏电或开路故障(IC2芯片是重点)....
网友发言:
"BIOS有的脚腐蚀了,接触不好引起的";"主板有明显腐蚀";"总之是CPU自检已通过,当进一步检测其他端口时,有的端口有故障,故没有通过检测,而出现的现象。这就要仔细检查每一路,重点是短路(---漏电---编者注),其次是断路,机械故障也有但很少,同时拌随电路故障".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00.00% (1)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补充一点:当字车轴坏或有阻力时也会导致全部灯闪.修这咱故障应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