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屏问题。深入研究(结论)

楼主(2008-07-19):
T42,在正常进入系统后,并接外显,同时显示。。。在用键盘操作时,本机显示屏有时要黑一下(屏暗),但外显正常。下面操作如下:

把本机屏拆下。当外显接,没问题,排除屏本身问题。。。然后换原装高压条。。。同样问题出现。然后又换上T40的的屏线,试。还是同样问题。。照此情况。应该是主板接口处,上到高压条的电出现波动,造成高压条输出异常,导致屏暗。。。

此问题谁有思路,或有相同问题的,说出来大家探讨,探讨哦

网友:
是有显示,只是暗屏还是黑屏,一点影子都没有?如果是暗屏的话那就要测量高压条上的工作条件了!如果是黑屏,那很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加焊一下显卡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不抄作键盘拍拍机器会吗?  不要把问题加上感情色彩搞的这么玄乎  说明白了也就屏会 一闪一闪的,是吧? 屏线的金属卡有没卡好 螺丝是否上好  如果真的电路上的问题看在PC卡槽下面有没进水过  仔细检查后再把结果发上来讨论

网友:
屏接口及接口部分的电容查查

网友:
断了那个控制另取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操作键盘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操作过程中,屏就要一闪一闪的。。确定屏好的。高压条好的。屏线。90%好的。屏接口。电容,电感。电都正常。有15。55,3。3。电压。
最后另外找得16V,屏上接3。3到高压。暂时测试没有问题。。。但这样改了之后,灯就没了。到底是什么问题产生该现象哦

网友:
是不是休眠键的问题,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