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22M-SSU由于升级BIOS为最新版导致电池无法充满,由于升级时电池只有30%

楼主(2008-07-19):
我的A22M-SSU由于升级BIOS为最新版导致电池无法充满,由于升级时电池只有30%,结果,升级后电池永远是充到30%就停止充了,郁闷!用了多个校准软件都不行!开机开到没电,再关机充电也不行,请教!谢谢!

网友:
BIOS再刷回去,看看。

网友:
不灵,试过了,
因为在升级时,有警告说要升级前,充满电池的电,我当时想我连接的是UPS,不怕断电,结果,555
估计是记忆了最高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