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的笔记本问题

楼主(2008-07-19):
今日接到一个笔记本,一开机自检后显示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 no irq assigned
ctrl-alt-s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
press f1 to continue
(按ctrl-alt-s无反应 按f1后继续显示一些信息后又显示如下)
floppy disk fault   insert valid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放过电,主板电池标示的是2V的(真没见过,一般好像都是2.4V或者3V的)这个机没有软驱,BIOS也不知道怎么进,也无法进行相关设置,大家给点建议如何搞?

网友:
开机时按ESC,后连续按CTRL+ALT+S就可以进BIOS了,进入后,设置一下出厂状态就好.这个问题不是硬件问题,我遇害到过.

网友:
按照 通世本本的方法 按CTRL+ALT+S没反应,也不知道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因为我按CTRL+ALT+DEL也不能重启,F1倒是能管用,也不能外接键盘试,郁闷啊
谁能再给点建议呢?

网友:
你的主板电池没电了,先换个电池再试!

网友:
楼上的如何知道主板电池没电了?2V的电池还真不好找啊,能用2.4V的么
2V的电池一般低于多少V就不管用了?

网友:
发表一下看法

看帖子的都发表一下看法

小王和小鹿新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到外地工作去了。wow gold他答应两个星期后寄钱回来。
  可是小鹿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收到这笔钱,于是就打电报给小王说:“请速寄钱,房东逼租。”
  小王回电说:“最近不方便,wow gold过几天一定寄回家。吾爱,给你一千个吻。”
  过几天,小王收到回电说:“亲爱的,现在不急了,wow gold你给我的一千个吻,我给了房东,他说房租不用交了。wow gold” 。

网友:
楼上的纯属灌水

网友:
可以封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