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20):
一块775主板,电源蕊片是ISL6322,不接CPU 12V供电可以开机。接上CPU 12V供电后,开机后立即断电。可以断定MOS管没有坏,几个大电容没有坏。请教检修思路,多谢了!!!

网友:
先量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以肯定12V没有短路

网友:
1.5V有没有短路,用万用表量MOS管有无短路,还不行的话取下6322看看

网友:
把串口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
北桥短路没有
测量一下CPU供电处的电感对地电阻

网友(2008-08-23):
已修好,内存供电短路。信合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