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P945主板,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8-07-20):
一块HP的945主板,无论是ghost还是全新安装,都在系统安装到要自动加载主板相关驱动时,CPU占用率跳到100%,停住不动,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1。先把CPU换了先
2。PWM电路及板上的滤 波电容有问不良的

网友A:
装驱动

是不是买回来的主板就有驱动光盘,我有一块915的刚开始在网上下的驱动怎么也装不上,后来在主板加工厂搞了一个原版的,才一个一个的把显卡,网卡和声卡装了,装声卡时要点忽略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也有人提过换PWM的全部上下管和电源管理IC,难道真会是这里的问题?看了看相关的元件暂时还找不到代用的~~~只能有机会试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回来的主板就有驱动光盘,我有一块915的刚开始在网上下的驱动怎么也装不上,后来在主板加工厂搞了一个原版的,才一个一个的把显卡,网卡和声卡装了,装声卡时要点忽略

还没到装附属配件的驱动那里,是XP安装到一半时,安装程序自动搜索装的驱动那里~~~

网友:
是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2008-09-17):
不知道,同问。清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试下把BIOS里面的声卡网卡什么的关掉再装看看

网友:
先上安全模式安装主板驱动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