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d915 过不了内存,档d4!请求解决

楼主(2008-07-20):
之前在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6&highlight=d4发过求助贴,一直未解决

在论坛搜关于D4的贴还真不少!

已刷bios  已换IO  所有ad阻值都OK,cpu座未虚焊!供电都正常 实在没招.拿到别人那里去修(我菜鸟) 找了好几家都没成果,

心想再找家不行的话就扔 .突然代码在这家过了,上显卡测试OK!我晕啦!仔细看他的内存黑金刚ddr2 667   注意这个内存是

TSOP封装的 第一次看到2代内存TSOP封装的    后用许多牌子BGA封装的 不管533还是667都不能过d4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75232拆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很多内存都没过d4,只有TSOP的封装这条能过,应该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拆掉75232

网友:
可能内存插槽接触不良、虚焊

网友(2008-09-22):
英特尔这块板,BIOS旁边有个跳线帽,一定要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