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一直在e6e8e9循环

楼主(2008-07-20):
845g主板一直在e6 e8 e9循环, 内存插槽有一个插上内存以后报警,一个不报警,是内存不过吗?内存那有两个管子lm1117 ,lm1147,不知道是内存不过还是boss的问题

网友:
lm1117是三端稳压管啊,是用来转换待命电压呀!内存不过跟这个三端稳压管没有关系啊。内存不过的话检查供电,时钟,SM总线电压啊。和AD值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BIOS  或者 IO的问题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先刷BIOS再换IO
不行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