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865集成主板改独立显卡

楼主(2008-07-20):
戴尔865集成主板,不要带AGP,板上有AGP焊盘,我自己焊上AGP插槽,可是插了显卡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支持,是不是要刷BIOS啊。请高人帮忙,谁有和我一样的带AGP的板,把BIOS分享一下

网友:
插槽旁边是不是还有排阻排容等没有打上去呀,还有显卡的供电管有没有

网友:
你真厉害,可以当我师傅的师傅了,拎对翅膀就是鸟啦?
就算北桥支持,BIOS也可以“升级”,AGP槽子还有一些外围原件你能补全了,也未必能用

网友:
AGP槽的工作条件如何?核心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AD线正常不?
自己加的AGP槽没有显卡检测电路,可能需要在BIOS禁用集成显卡后才能用(也可能没有这些元件给北桥信号AGP槽根本不工作)
供电管可能要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AGP槽我已经焊上了,就是插独显不显示,最好有是一样是带AGP的板和我的对比,看我的板少了那些零件

网友:
最好还是用自带的显卡 别说你的没AGP槽  我以前有块IBM板子  上面带了AGP槽都不能用的  他出厂就只能用自带显卡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自带的显卡,这样的问题很难搞的,既然出厂时没带槽肯定有很多元件没补上,补起来麻烦的不得了,我看还是放弃你的想法吧!

网友:
对于老陈的创意我认为应该多鼓励下

网友:
首先你要看清你的主板北桥芯片是什么,如果是865G或者是865GE,你可以外加显卡,如果是865GV的你不用加了,因为你的北桥不支持独立显卡加了也没用.

网友:
主板的北桥都不支持外接AGP显卡,焊了槽子和补齐元器件也不会显示的

网友:
北桥不支持AGP,不是你上个槽就能解决的。

网友:
难道就没人改成功过吗,期待高人

网友:
北桥型号的后缀是什么?估计这是生产工艺上区别,出厂时有AGP槽的北桥跟楼主这块板上的北桥不一样.

网友:
这板子是一个生产线下来的,有的配北桥845GL,BIOS是一种,有的配845E,AGP槽加上,旁边元件加上,BIOS另一种,厂商省事

网友:
记得以前电脑报上有网友研究过,815在串口那空位加显示器接头,使用集成显卡成功了

网友:
要想成功,不是没有可能,除非你把北桥换成正865GE的,再加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北桥不支持 你都加上也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