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08-07-20):
主板:ECS648FX 478架构
芯片组:北桥648,南桥963
双时钟:主时钟为ICS952005CF,内存时钟为ICS93722BF
现在问题是CPU电压正常.北桥南桥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就是CPU没有时钟信号(没有电压没有波形).诊断卡走FF

网友:
北桥的时钟是好的吗!

如果北桥的时钟是好的,CPU角座是不是有虚焊的故障!

网友:
我测的是内存的时钟,内存时钟电压是0.9V有波形,我认为就是北桥有时钟

网友:
查查是否IO有问题

网友:
再补充一下CPU没有PG信号,没有复位(正常情况下PG应该有1.75V左右的电压,复位有高电平)

网友:
没有时钟哪儿来的复位?!

网友:
说出问题所在,不要说一些无关的话,估计大家都知道没有时钟就没有复位。

网友:
学习中,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