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D541亮度不够,那位大哥帮帮啊!

楼主(2008-07-20):
一台AOC,型 号D541 ,MCU华邦的W78E65P-40。56L1125-137-HA4V:1。01
此机只有两根灯管,亮度不够。
按亮度调节按键,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用单独两灯高压板,测试。两个灯都很亮,请问一下是不是MCU出现了问题。那位大哥有能否发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打800X600的时候更加暗了,有修过这种机器的话下啊,不会只有改板吧

网友:
机器的灯管有问题把。。

网友:
今天找了块通用板,测试了,是驱动板的问题。有没有修过这种板的朋友啊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质量问题?

我以前用过这种显示器,换了个显示器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