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12V短路

楼主(2008-07-20):
这个没有接触过不知道
你们谁修过黄12V 给我说下
现在是短路

网友:
根据12V给哪几路供电再去一路一路查
重点查CPU供电  其他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
现在一开机断路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给CPU供电的MOS管短路
不过象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经验区或者新手区里找我N年前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呵呵 :)

悠澜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你的是不是一个独立供电的12V短路,如果是重点CPU北桥附近,如果是电源接口的,查外围12V供电的线路

网友:
一般的都是cpu供电的短路吧,拔掉mos管试下

网友:
建议

针对12V对地短路的,测MOS管上管没有坏的,如果坏了,将上管下管连同PWM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楼主去看十三的专贴啊,详细的思路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12V%B6%CC%C2%B7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12V主要用于CPU供电和显卡还有COM口

网友:
CPU供电MOS管、电容都测了吗?先把电容下了,不行再下MOS管,它们是并联的,有一个短了就会引起短路。

网友:
马上就去新手区找夜雨版主N年前的帖子,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