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U盘装系统可以吗?

楼主(2008-07-20):
请问一下有U盘装系统可以吗?
应该怎么设置呢?
U盘

网友:
可以的!!!具体请看:
http://blog.safe119.cn/article.asp?id=218

网友:
谢谢啊!
正要找这个啊

网友:
看起来这个装系统的成功率不高哦!

网友:
你去下一个U盘启动菜单软件。然后安装在U盘里。在BIOS里改成U盘启动。剩下的就和光盘的GHOST一样了。

网友:
在BIOS里改成U盘启动???
怎么改啊?请教一下!

网友:
再第一启动想里 选中USB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DEL——Advanced BIOS Features----Fist Boot Device-------Usb Fdd-------F10-------Y------ok
按照此顺序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早就攻克了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下 想深度 等各大论坛都有现成的 下个做个启动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