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坏了,求助!

楼主(2008-07-20):
T60接上交流电源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啊?
电脑

网友:
兄弟说清楚点:你给电脑上交流电:那能行吗:还不给你机器烧了。换成适配器用直流电

网友:
是不是那里短路了?你拆机器测量下在说吧

网友:
8成进水了 拆机仔细检测PC卡槽子下面

网友:
先测一下待机电流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