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CPU温度为负

楼主(2008-07-20):
七喜欣悦1000 ECS661GX-M7的板子。在BIOS里看CPU的温度为负109。所以导致风扇转很慢。现刷了BIOS。温度正常,但风扇狂转。好像不会随CPU的温度变化,在BIOS里没有自动调速的选项,望高手帮忙!!!!

网友:
你那里下载的BIOS,品牌机的板子和零售的板子是不一样的,最好到同样的板子上保存一份BIOS下来刷进去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你就别理那个温控了。。风扇转得越快越好 只要没噪音

网友:
那也不一定哦,现在都是低角度的风扇,转的快不一定效果就好

网友:
是不是775座之类的板子啊

如果是在915级别或以上的主板,在CMOS的硬件监控里,有个智能温控管理的功能,你把它开启后,CPU散热器上的风扇可由主板的监控程序管理。
温度低就低速,温度逐渐升高的话,风扇转速也会慢慢提升的。
如果该功能关闭的话,风扇是照最高转速工作的。

网友:
对的看看CMOS的设置还有没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