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5V电感对地短路

楼主(2008-07-20):
此机是IBM T20,按开机键硬盘灯只闪一下就没反应,跑了下线路原来是5V电感对地短路,板上所有元件都量过了,没发现问题,只有南北桥,和显卡没拆,大家给个思路,(1632,3421,3410,及CPU供电管,3.3V供电管,5V供电管全都换了)

网友:
5V电感对地短路,如果排除掉其他譬如3421之类元件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附近的北桥,我修过一台类似的机子,是做的北桥BGA.
另外,把你中间那个字去掉就是我名字了.

网友:
T20的5V出来后应该是经过一个场管给后极供电的吧。忘记是哪一个了。自己跑一下。把那个管子拆掉后看还短不。如果不短说明故障在后极。

网友:
5V电感拆掉,根据两端焊盘对地电阻可判断电源芯片还是负载端问题。南北桥和显卡都是负载端,他们都应当没有将5V直接引入进去,试着将5V的链路上的所有电阻电容都查一下。

网友:
谢谢提供我在学习中理清思路

网友:
电击一下啊

网友:
电击怎么击啊楼上的兄弟

网友:
你说的5V是待机的5V还是受控的5V?
IBM在接上适配器时会有3M(3。3)5M1.2m1.8m的待命电压,你有稳压电源就马上看到有无短路,待机都短路,先考虑PC卡IC,网卡、1394等有5M待命供电的IC再考虑元器件、南桥、H6(好像有,不太记得是不是用这个)
如果待机无短路,你再量5B受控电压是否阻值对地(一般由一个6脚MOS管输出,受控于南桥和H6)
或者像上面说的用电击法人为短路通过IC或元件发烫来找故障点吧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更谢谢8楼的朋友,这几天都没空搞它,昨晚把5V电感断开,用可调电源在后级加入5V电压,发现PCI1450发烫,把它吹下来,5V阻值正常了.

网友:
PCI1450这个用手工就可以BGA了 球是0。4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