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VT600键盘鼠标失灵,去拍容后解决,现在问题依旧(图片已上传)

楼主(2008-07-20):
哪位达人指点一下,一块技嘉GA-7VT600键盘鼠标失灵。换USB键盘也不行,主板能点亮,但开机就提示恢复默认BIOS设置,进不了CMOS,放电后开机还是提示要恢复默认BIOS设置,会不会是主板BIOS坏了,如果是键盘鼠标的贴片电阻坏了,应该检查什么位置怎么检查,请高手指点,图片已上传,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的QQ:274605381(验证请注明“主板维修”)谢谢!或在这里回复也可以!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请点击放大!
将图三或图四中间的拍容去掉就可以了问题已经解决
感谢hnsmx 的回答!
回答内容:
键盘指示灯一闪而灭说明电压正常(在一通电的情况下键盘灯都会闪一下,并不是瞬间掉电),然后没有反应说明数据线出了问题,建议先把后面的黄色排容(一边四个脚,共八个)都去掉,记住是黄色的,可不要去排阻啊!!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鼎力回答谢谢!

急!急!急!现在问题依旧,怎么办,拍容去掉后用了大约一周,现在又是老问题键盘鼠标不灵,刷了BIOS原来是F10现在刷F15的版本,还是启动的时候显示请读取COMS默认值!!高手指点一下!真不行要环IO了(io已经用热风枪吹过了,避免虚焊)

网友A:
把PS/2口后面的排容去掉。不行再查一下电杆有没有断路
再不行换IO  也有BIOS导致的,但是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S/2口后面的排容去掉。不行再查一下电杆有没有断路
再不行换IO  也有BIOS导致的,但是极少

我晚上把图片传上来你给我指点一下行吗?

网友B:
鼠标、键盘、usb都是5V供电,检查一下是否有5V电压。没有就检查供电电路。有,估计要换SIO或SB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鼠标、键盘、usb都是5V供电,检查一下是否有5V电压。没有就检查供电电路。有,估计要换SIO或SB了!

开机时键盘指示等三个同时闪一下。之后就灭了无任何反应

网友D:
如果仅是PS/2口的保险坏,不应该USB也不能用啊,我有过一块板就是PS/2口坏但USB正常
置于每次BIOS恢复默认值,且进不了CMOS设置,建议你换块BIOS,检查一下BIOS电路
庸见勿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时键盘指示等三个同时闪一下。之后就灭了无任何反应

可能是启动瞬间有5V电压,随即消失,量一下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是PS/2口的保险坏,不应该USB也不能用啊,我有过一块板就是PS/2口坏但USB正常
置于每次BIOS恢复默认值,且进不了CMOS设置,建议你换块BIOS,检查一下BIOS电路
庸见勿笑

是的换USB接口键盘也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是PS/2口的保险坏,不应该USB也不能用啊,我有过一块板就是PS/2口坏但USB正常
置于每次BIOS恢复默认值,且进不了CMOS设置,建议你换块BIOS,检查一下BIOS电路
庸见勿笑

如果是保险丝坏了如何更换呢?

网友:
在线等。。。。。。。。。。。。。。。。。。 :time: :time: :time: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鼠标、键盘、usb都是5V供电,检查一下是否有5V电压。没有就检查供电电路。有,估计要换SIO或SB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

那么焊掉后面的排管可以嘛,是焊掉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
测出电压5.21V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键盘指示灯一闪而灭说明电压正常(在一通电的情况下键盘灯都会闪一下,并不是瞬间掉电),然后没有反应说明数据线出了问题,建议先把后面的黄色排容(一边四个脚,共八个)都去掉,记住是黄色的,可不要去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线路图自己慢慢研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8.2K和82欧姆电阻  180P电容换掉    RN13是否有5V阻抗是否一致  多为180P坏     至于BIOS的问题你看下是不是有漏流   漏电流可以查VBAT信号   线路上的所有电容一个一个拆   没看线路图不知哪个脚
USB的问 ...

电池电压我量过是好的3V也换过新电池

网友:
那个排容在此处应该起的是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容是鸡肋,易坏,是为迎合欧盟防辐射规范而不得不上的一个垃圾.而非保险.

还有这么一说长见识了

网友:
肯定是5V供电问题。检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
修了很多这种故障,在我这里的板都没见过有排容,都只是排阻,这次看图终于见到了,下次认得了.

网友:
有的排容是黑的。根排阻一样。看他边上的标识。有CXXX开头的

网友:
问是下排容解决的吗?

网友:
应该是旁路电容吧,滤波用!

网友:
SIS芯片组的主板,PS2口不能用,开机要求CMOS设置,PS2口后面的排容已经取下,还是不行,通电开机键盘三个灯闪一下就灭,按数字键盘指示灯亮,再按就没反应了,有可能是IO坏吗?

网友(2008-08-27):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看图片.via主板.键盘鼠标应该是南桥产生的.1.测5v2.检查保险.电阻 .电容3.刷下BIOS4.USB接口键盘.5.南桥有问题那.

网友:
5V 地,DTAT CLK都跑一下嘛,遇佛杀佛就可以修好

网友:
你最好在看看,你的USB口有没有坏
你最好在看看你的USB口有没有坏,有的时候USB口坏了,也会导致PS/2口不好使

网友:
二个排容全去掉。再查一下供电,不行的话再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