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08-07-20):
有一panasonic  CF-L1本子,不认硬盘,此款机型是接硬盘转接线的,现已排除排线的问题,硬盘附近电路估计也没有异常(测过附近电阻电容),放电之后会报一个0280的错,不知这是什么情况所产生的,因为之前这本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拆过之后就变成这样了,请版主或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进入COMS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已经设置过,仍然如此

网友:
没装好吧?  查是几V供电的硬盘  多半是没装好  或绝缘纸没贴

网友:
是不是换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