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换硬盘无法装系统

楼主(2008-07-20):
NEC的老本本原先是20G的硬盘,后来换成30G或者40G的硬盘后装进去系统总是无法引导,相信搞维修的都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拿售后去,售后说300块装系统的费用,而且肯定可以装上去.这我就不明白了,听有的朋友说这种现象必须装NEC原装系统,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有遇到的朋友有没有解决过这种问题的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后来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就告诉客户无法修复这种问题....因为去售后去装一个300的系统自己在加点收客户400块太不现实了,毕竟一个破本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钱吧....有解决的朋友给说下具体的办法,有机会如果见面一定请吃饭哈.北京的朋友可记得抓紧机会呀~~

网友:
看来远在上海是哥们是没这福分了  呵呵  祝你早日找到好方法

网友:
耍个最新的bios试下怎么样??

网友:
版主有什么办法就给说一下贝~~~确实说装一个系统收不了客户多少钱,但是问题摆在这里老是没有办法解决才是最头疼的呀~~

网友:
是C盘引导方式有问题.
用SPFDISK 试试看

网友:
所有可能的办法都试过了,我们这里那些所谓的高手们都弄不好....

网友:
开始的20G上回去怎么样????????

网友:
除非主板认死那个20G的型号,要不然应该装个大点的没什么关系

又不是象以前586的时代,只支持到8G左右的容量。

只要CMOS中能检测到新换上的硬盘,其它的应该跟引导有些关系吧。先装个DOS试下看看

网友:
本本带不带光驱?。。。。

网友:
主板以前用20G的硬盘,里面安装的是NEC的原装XP系统,是出厂时候安装的,我都很纳闷客户怎么能够一直用这个系统用到现在哦~~~

网友:
安装上30G或者40G的硬盘都可以在BIOS里面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