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个编程器

楼主(2008-07-20):
以前用easypro 80B 发现有点根不上了。谁能推荐个,谢谢。
现在新的板都是4条脚的BIOS了。还有最好能支持显卡BIOS。

网友:
主要是看你是干什么用的,比较全面的是用西尔特3000U,但是比较贵,一般的用西尔特580U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工作,你想要便宜一点有西尔特280U,这些刷主板BIOS都可以还可以支持笔记本密码芯片,如果你是初级维修主板不学笔记本的话,有更便宜的托普2007,或者2005+,不过别买2005,这款不稳定

网友:
托普2007最便要多少钱?

网友:
修了5年了,是该要个好的了。新的主板都是四条脚的BIOS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对的P31,P35以上的主板都是四个角的BIOS芯片了

网友:
要想专业,就弄3000U。这个会使你一臂之力的。如果你不专业,就不用卖了。我卖的3300元。现在很好用。

网友(2010-01-24):
我没有买,太贵,也用不上几回,连成本都不好回

网友:
up-480 多用 2000左右

网友:
买个便宜的那种编程器吧,才100多,,芯片不支持了再买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