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主板测试的“电流跳变”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最近
我和朋友在说主板的测试方法
我那朋友说怎么用示波器测主板的电流
然后我那朋友复制了一段这样的话给我看
“待机时(0.01-0.10) 如无电压,这主板坏
  1.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CPU<电流跳变>
  6.CPU供电<电流跳变>”

这段话中的“电流跳变”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这段资料不知在论坛找来的(至于在哪个论坛找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明白
主板那些电流跳变怎么测量的
请各位大师能解释下,会不会是说“电压跳变”??
但也没道理全错成“电流跳变”啊
谢谢!!

网友:
首先这段话是这个论坛的贴!
主板DCDC除CPU的电压可动态调节,其他电压都是不变的。不同负载状态,电压不变,电流是不一样的。通过对比好板和坏版的电流变化情况,可以初步诊断出故障主板在上电的哪一阶段出了问题。
至于电流突变怎样测量,在电源输入端接入电流表就可以了。

附注:这个应当是非常有经验的师傅总结出来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操作性不强,因为对故障的判断依赖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明白了
我以上所贴的所谓“电流跳变”是正常机器开机过程中主板按顺序自检的“电流跳变”现象是吧
我还以为是开机后检测主板故障的测试点呢~
因为我想不通在测南北桥和CPU各电流时在主板上怎么串上电流表,
呵呵
见笑了~
再次感谢楼上的

网友A:
我在输入端一直都接有电流表

"1.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CPU<电流跳变>
  6.CPU供电<电流跳变>”"

从第一步板子上电到第六步CPU供电产生,这个过程很短的
按照这上面的说法,要看到六七次的跳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个人认为这说法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入端一直都接有电流表

"1.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
  ...

照版主这么说也有道理
我也觉得在主机开机自检那段时间是很短
但那“电流跳变”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搞清楚这“电流跳变”的含义
因为我不是修主板的
朋友问我
我也是感觉有问题
可是却又说不上是什么原因
望版主解此迷惑~
谢谢!!!

网友:
感觉这个应当~测不到的吧~`很快很快的~~因当来不级反映`

网友(2009-05-29):
一般来说电流跳变3次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非常有经验的售后才用这种方法来的,修本本也常用业做大概的判断。电流跳变指的就是电流突发的变化,如电源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时电流会突然变大。用指针的电流表感觉明显。

网友(2009-11-20):
这是一个个阶段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