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00问题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7-20):
给客户修一DELL c600
笔记本
,问题是能正常开机,关机。就是进去系统后,正常用一会,机子就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或有时动一下笔记本就黑屏 或进入休眠。不知是哪里接虚了,我把笔记屏弄了,用外接,还有把键盘取下了,也不行,它的休眠键是键盘上的fn +ESC 请大家给提个醒。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合上笔记本的时候也会休眠的。你把笔记本休眠程序重新设置一下看怎么样。因为我在网吧。设哪一项不知道。就是电源管理里

网友:
修眠按扭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是肯定休眠键出现问题了,直接去掉是最安全的方法...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是一个磁阀

网友:
是呀,换个磁阀吧.在主板上有个像保险管的,挺好找...

网友:
谢谢顶替
工期 基

网友:
把休眠开关去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