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我有个技嘉865的板子
  内存供电有3.3v  他是经过一个电源3.3v经过一个mos管供的  mos管的G有10v的电压
    这个机器可以正常亮机
但使用时间长一点就蓝屏
  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ddr的供电应当是2.5V呀!把图贴出来能更清楚一些!

网友:
你是说蓝屏吧!试一下别的办法,测下别的部位的电压,比如说北桥的供电还有显卡的......还有换内存试过没有呀,还有好多,我们不能只通过一点点的电压不正常来断定一样事的,你说呢,如果全不行的话,你跑一下它的上一级的电压怎么了......

网友:
还有哪!就是散热问题,要好好地注意一下,有管子温度不对的话好好的查一下,不要慌!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不正常

网友:
ddr内存供电有两个需要考虑,一个是主供电2.5V,一个是VTT电压1.25V,这两个都量测是否正常?你的经过mos管的描述给我是搞晕了,不知道你的是上mos还是下mos。正常控制mos开启的G极电压也不该是10V。

网友:
学习一下哦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哦

网友:
ddr内存供电有两个需要考虑,一个是主供电2.5V,一个是VTT电压1.25V,这两个都量测是否正常?你的经过mos管的描述给我是搞晕了,不知道你的是上mos还是下mos。正常控制mos开启的G极电压也不该是10V。
  ==============================
  865的版不会搞什么下管的
  我就一个 mos管
   我量了内存的供电是3.3v  上拉是1.6v

网友:
要嘛是mos管坏了,要么是控制mos的芯片坏了,要么是运算放大器的取样坏了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问题,看看其它的地方,或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3.3v也正常啊
  我有点晕了

网友:
 有很多的主板内存的供点就是3.3V  那是正常的电压 如果能亮的话我想不能是 电压的问题你在仔细看看别的  元器件吧!1

网友:
但是北桥比其他的版都更烫手

网友:
SD内存供电3.3V
DDR供电2.5V
DDR2供电1.8V
DDR3供电1.5V
865应该是DDR 400 供电应当是2.5V

网友:
3.3v应该是正常的,我曾经修几块这种板子,都是3.3v给内存供电!建议查别的元器件,

网友:
挑开3。3 改个电路造个2。5V

网友:
你的内存估计有质量问题,或者有病毒作怪。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偏高,内存没有被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