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铬铁和风枪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8-07-20):
主要是做
笔记本
维修的。不做BGA用。
笔记本维修

网友:
852D+可以了价格240左右淘宝上有!

网友:
这种东西没什么好说的,都是越贵越好
其他的可以看论坛维修工具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台块克和安泰都可以
热风台就来个简单无数显的

网友:
不一定买贵的,好用就好。

网友:
越贵越好,关键你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烙铁风枪400左右吧。能搞定吧

网友:
我买块克936A
160+10块刀头
托普850

网友:
我喜欢白光的,还有WELL的。“OK”的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