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是Socket空焊还是北桥空焊??

楼主(2008-07-20):
我是新手 今天遇到一块G31的主板,故障为开机无显,插上Debug卡发现跑D2-00,按复位键可以复位(是否可以说明Reset信号没有问题?)。分析步骤如下:请各位前辈给些建议
     在D2的情况下拿开CPU风扇,手摸CPU没什么温度,应该是CPU还没有开始工作。量电压点均正常,量北桥与南桥之间的DMI总线正常。   接下来就开始量775脚座和北桥之间的那些线了(我用的蜂鸣档)。我一般是插着CPU量的,插着CPU量大部分点的值都为 240,误差最大也就在正负2之间,属正常。其中一个点量到其值为310,与周边点的值差异较大。取正常板量此点的值与周边值一样。 故障板取下CPU后,量刚才240的那些点的值都变为了290,而310的那个点变成了380。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是Socket与北桥之间有一个空焊了。但到底是哪个呢??

     请各位前辈给出正解,谢谢!

网友:
哪位好心人帮我看看啊~~~~

网友:
我在478的板试过.上u测是u的对地阻值(u比北桥对地值小) 下了u就是北桥的对地阻值

如果在上u的情况有根ad线比其它阻值要大(刚好是北桥的对地阻值),确定U虚焊

如果不上U的情况有根ad线为1为北桥虚焊  如果阻值大很多或小很多为北桥不良

775的没测过,明天去测一下!

上面只是我结论,不代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