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突然开不了机类,老是蓝屏~!

楼主(2008-07-20):
蓝屏内容如下:the ACPI BIOS in this system if not fully compliant with the ACPI specification.Please read the readme.TXT for possible workarounds.
The BIOS in thissystem if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d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f not ACPI compliant 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ing text mode setup.to do this,simply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de-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是联想品牌机~!
Award BIOS 类型        Phoenix - AwardBIOS v6.00PG
BIOS 类型        Award
公司名称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主板型号QDI-KV400MC-6AL

网友:
来人~啊

没人知道么 ?

网友:
清理一下机箱内灰尘,尤其是内存的金手指部分!
看一看主板电容有无爆浆或异味!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片是电源三极管坏的。用示波器查看CPU电压的波形可以看出来哪一组坏。

网友:
似乎是bios里acpi设置这部分出问题了
你先恢复下bios的默认设置看看吧。
如果不成,保内的话找售后
保外的话,下载个新版bios备份原机后的刷新bios看看

网友:
系统会不会坏了啊?蓝屏跟内存 有很大的关系,换条内存看看,不行再刷一下BIOS等.

网友:
开不了机又老蓝屏,典型的非专业人事,(我现在听见人家说开不了机,就马上要回问是:开不了机还是进不了系统,结果发现有80%的把进不了系统叙述成开不了机)先检查内存条,硬盘和硬盘线也应该考虑哦,再考虑BIOS恢复或升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