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K ISA版的系统好像少了什么文件 各位3K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07-20):
C:\PC3000
我打SHELL进入程序.然后选好硬盘厂家和型号(不管你选哪个厂家型号都一样).打回车.闪一下(认真看一下是HASP不是程序名)闪一下就跳回SHELL选厂家和型号画面了.我目前知道的原因有两种:一是选好型号后批处文件没写好.二是没有批处文件里的那个应用程序.
可是我是新手.我刚买回来用的.这个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程序名错了.或是哪个程没有了!
还望高手指点.
附上我拍的视频.看不懂我表达意思的高手可以下载来看一下.是MP4格式的(补充说明一下.我是二代卡.没有加密狗的)

网友:
pc3K ISA版本必须要装一个加密狗的  就在并口上使用的那个狗

网友:
可是我昨晚在论坛里下了一个ISA版自称是中文版的GHOST我装进去.可以选好厂家和型号后可以进入另一个程序画面.可就是不能控制要修的那盘的电源开关.不能开电源

网友:
怎么可能没加密狗呢

LPT连一条线USB的那个。

网友:
我修盘的时候从来不用控制开关,一般都是直接拔电源线。只要把握先拔电源线后拔数据线;先插数据线后插电源线,不会有问题。至少我没有出过问题。

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在电源线上安装一个双刀双闸开关就可以,也没有什么难的。

破解版的不用加密狗。就是ST的感觉破解得不是太好。

网友:
是没有插那条线.就是所谓的"加密狗"我以为都像U盘那样的加密狗
现在可以进了.谢谢各位热心回贴.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drive did not report ready state in 15 sec period
驱动器没有准备就绪的报告,国家在15秒期
这是什么意思.ISA PC3000插上那个狗.选好型号.进画面后这样提示.硬盘电源开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哪有装死啊

我哪有装死啊,刚刚去修片板。郁闷,被风扇打了一下。把手也搞出“红”了。

网友:
你那句的话意思你自己都翻出来了,还用问~~~

出那句话的原因 应该是不认盘超时所致。跳安全模式吧

网友A:
出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只亮第一个灯(忙灯)啊

跳安全模式之后就不会出来了,而且是第 2、4灯亮,代表磁头已归位。这时就可以加载LD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只亮第一个灯(忙灯)啊

跳安全模式之后就不会出来了,而且是第 2、4灯亮,代表磁头已归位。这时就可以加载LDR了。

有问题的盘15秒不能准备好的很多,需要一点耐心,有些需要3~5分钟才能准备好。多按几次键盘也许就能进入。并非一定要走安全模式这条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张老正解,中午忙死了,到两点才吃饭呢。有时一个盘反复进出几次才归位呢。甚至先开电等一会再进。不好意思,麻烦张老了。

网友:
老张热心啊.呵呵.多谢老张了.那盘最后还是跳安全模式才认到了.可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盘.20G.的.刚买回来的设备.想学习学习.正常模式时就是不认盘.哎..我记的没乱搞之前还可以当挂盘.在WINDOWS下还可以存文件呢.现在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