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8-07-20):
声明:本人是菜鸟,想向大家学习

本人一台三星740N显示器,背光灯不亮。仔细观察液晶屏幕显示正常。拆开机体后发现机器为两块版组成,一块控制版(不知名称对否),一块电源版(含高压版)。现在发现电源版上有三个电容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解决,看看还有那里可能损坏。谢谢指教。

注:三个电容为25伏820微法,更换成25伏1000微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终于修好了,换的3个1000微法的电容,还换了一个类似电阻一样的东东,上面标着3A。应该是保险电阻或保险吧。

网友:
估计超压了.试检查光耦的电路.可能431

网友:
检查开机后高压输入12V是否正常

网友:
会用万用表吧?首先量一下有没有12V

网友:
电源板可以独立试,加个高电位开机,看看高压 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没有十二V  看看12V的保险

网友:
建議~還是先換回 820uf ,再做Debug吧!~

如果是ㄧ般主機板~你用1000uf去代用~我包你開不了機

网友: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主机板原装1500uf电容全让我给换成了3300uf,为何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电源板可以独立试,加个高电位开机,看看高压 是否正常,是可以这样弄

网友:
看看高压板供电有不,如又还不亮可找块高压板试一下是不是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
液晶有没有一些测试点,我很想学修这个.

网友:
应该高压那边还有问题,改个高压板下去就可以啦!

网友:
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到三个电容已经鼓包了.

网友:
保险坏的多

网友:
是呀,保险也坏了,这个故障也是比较常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