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m7(为方正代工)的故障

楼主(2008-07-20):
手里接到三块精英648-m7的主板,故障现象都是代码00,测主板上各供电都正常,刷BIOS无效,不知该怎么修了,希望有修过这板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确定CPU 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是否有帧信号和片选,CPU到北桥的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座子是不是BGA的,空焊的多

网友:
精英代工的主板CPU座虚焊的很多啊,BIOS问题,IO问题。仿真一下看看跑不跑啊。

网友:
精英代工的主板CPU座虚焊的很多啊

茗涵 -3 骗分帖,重复无新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