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台长城1772ed无显示

楼主(2008-07-20):
不接升压电感有电源,除灯丝电压只有5.8v其它略偏高一点,算正常,接上电感一秒钟后断电,电源芯片换了,stv9118用tda9116换了,c326电容换了,高压包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就是电源变压器次级无电源输出,那些管子已测过,是好的,

网友:
那是灯丝这路有问题呀。。
这路好象给CPU供电的

网友A:
我也有一台AOC有类似故障,
原因是CPU(单片机)输出的BDRV信号占空比达99.9%。
也就是说:CPU让二次电源开关管一直导通。然后是继电器嗒嗒嗒嗒。
没有思路 。

网友:
是不是一次电源能工作,接上二次电源就保护了,几个易损的元件换完了没?还不行的话,只能找图纸了,我前些时修过三台,我发了一个帖子的,你自己找一下,这个应该是保护了,你查下包到9118的反馈,说不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AOC有类似故障,
原因是CPU(单片机)输出的BDRV信号占空比达99.9%。
也就是说:CPU让二次电源开关管一直导通。然后是继电器嗒嗒嗒嗒。
没有思路 。

换了二次电源管的过流检测电阻没有?查反馈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