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救救我吧~~!!

楼主(2008-07-20):
北大同创 15的机器 现在故障是开机绿灯亮但是没显示,也没有高压起震,测量行管中间哪个脚才45V,G1 G2没电压,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不会是包坏了吧?
问题

网友:
你这样人家不好帮你呀,明显是行没有工作嘛,行不工作的原因很多呀,包括软件方面也会引起行保护使行不工作,先要测一下行、场振荡芯片的供电是不 是正常。。。。。你把行、场芯片的电压都测上来。也把总线的电压都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