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8A4L机器不加电

楼主(2008-07-20):
待机电流0.01A 开关上有3.3V可是按开关无反应,索尼主板有的放下电能开机,可是这次用着没效果了,有谁修过这样问题的!

网友:
你再望下查查看啊!开关电压有不代表就一定能开机啊!你的待机电压好向也不正常吧!好好查查吧!你可以加焊电源管理试试看

网友:
难弄啊,小日本的东西基本上都找不到图纸和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