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接了一个6600GT的卡。开始是报警,后来换了个BIOS芯片重写个文件就好了,结果回去还冒用就又点不亮了
现在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认不到芯片的型号 但是可以认到主芯片
会不会是主芯片空焊,我想的话应该不会,因为卡修好之后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卡又离奇的好了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网友:
难道是风水问题吗????。。

网友:
那我就抓狂了
今天又不行了
只有 加个焊试下了

网友:
看来BOIS的芯片不对,因为认不到芯片,说明读到的芯片ID不对才认不到的,楼主换一下跟原来一样的芯片试试,记得芯片的后缀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后缀不一样,芯片的ID跟读写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加焊又好了 不晓得这次又能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