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死机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08-07-20):
问题超级严重,不知道该发在哪儿,希望没有发错区

按时间顺序:

开始一阶段------一个多月前电脑还很正常,某天起开始死机;表现是:windows启动正常,进到桌面某段时间后就会死(死机瞬间前的画面定格,硬盘灯长灭,鼠标指针无响应,键盘NumLock无响应),日常的联众游戏和网页浏览均无法正常进行,即便进入桌面什么也不做(即待机),稍等片刻,你再拿起鼠标想做些什么时发现已经死机了,但是游戏cs却很正常,结果电脑除了cs干什么都会死
第一阶段的现象似乎“没什么不正常的”,可能是系统方面的问题,按经验只要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继续···

第二阶段------重装系统,重装过程不顺利也不正常;表现:格式化后安装windows必要文件,然后会重起进入windows界面开始组件的安装,这个安装过程基本是自动安装,只是到中间会有windows时间语言设定、选择组件、windows序列号输入以及管理员和网络设定等需要手动操作,在这些手动操作之前的过程都很正常,而之后进行的过程-即“安装组件”、“注册组件”、“删除临时文件”等自动过程又会出现死机(画面定格,硬盘灯长灭,键盘NumLock无响应等),用了两天的时间,装系统死机时都是上述的情况,终于还是某次顺利装成了
第二阶段装系统死机以前从没遇到过,装成后的系统问题依旧同一阶段,凑活着赶快网上查资料吧,查的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但硬件问题可能最大,然后开始拆卸配件进行了必要清理,主板CPU灰尘、显卡内存金手指的擦拭等,完成清理后再重装系统···

第三阶段------同第二阶段,依旧装系统,问题依旧,还是那里死机,郁闷中还是辛苦的装成一次,就凑合用吧,想不到死机更平凡,表现:第一阶段死机的情况依旧,刚装完系统时装各种驱动的过程也会死机,主板驱动装2次,intel IAA加速驱动装3次,显卡驱动装4次,声卡驱动装3次,还有其它一些应用软件程序的安装过程也出现死机,更郁闷的是,windows启动也会死(但还好,经过几次重启就会有一次成功 ),开机后windows启动会出现windows字样并显示进度条那里死机,而且游戏cs也进不去了,这里说明下,我的配置比较老,所以当双击cs后会有些许进入时间,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死机,连cs界面都没出来
第三阶段的问题让人崩溃了,我也真想不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电脑是该换了,但现在暑期也是电脑价格比较高的时期,而且马上奥运会,等看完奥运再买,换之前我也很想知道问题到底在哪个配件上

第四阶段------死机质的飞跃,重装系统死机的状况和现象依旧,装好系统死机更加牛,对于诸如前面说过的看网页死(不是打开网页就死,是打开后看着看着突然没响应,发现死了),游戏进不去就死,待机也死,装个软件过程中也死等已经没感觉了,让人稀罕的是现在连进windows我都得祈祷上帝,windows启动死机死的厉害,现在每到进度条那里就死,开机头半个小时你除了重复按机箱的reset键什么也做不了(从前天起至今天中午,每次开机花大约45分钟可有机会成功进入windows)

重点说明(排除的问题我这里不做过多解释,绝对可以肯定):死机时画面定格,硬盘灯长灭,鼠标指针无响应,键盘NumLock无响应;死机前无异常现象或声音;死机后机箱内无异常现象和声音;开机进入BIOS长时间待机正常不会死;
仅在整个装系统的过程来说,除上面“第二阶段”叙述的死机情况外其它状态的运行或待机均无死机;无蓝屏死机,无不正常自动重启;BIOS设定及系统软件无任何问题;机箱内部散热无问题;硬盘和显卡硬件正常无问题

发现思考:我4天前下载了星际争霸,可以进入游戏,游戏时正常(玩了两个通宵 ),继而发现更有趣的现象,在星际里有个地图编辑器,当运行该编辑器时,任务管理器显示CPU占用是100%,不用说,在CS或者星际游戏时的CPU也是100%占用的,而这恰是不死机时的电脑运行状态,我现在防止死机的手段正是只要一进入windows桌面,我会迅速打开运行这个编辑器程序,让CPU占用100%我就没有再死过机

老机器的主要配置:300W电源,845主板,P4 2.4B CPU,256内存------就说了这四个,而问题必是这四个里的
希望大家给予指出问题所在或哪个硬件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死机一般和温度控制用关,建议你先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散热片上加一下硅脂。换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源。再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我的经验来看换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一般和温度控制用关,建议你先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散热片上加一下硅脂。换一个更大功率的电源。再试一下

温度控制我可以到网上查查,cpu附近的好多电容有的鼓了,而且有锈状物

不过cpu100%占用不死机怎么解释?游戏多长时间都没事,只要在游戏里待机也不会死
能否断定一下我的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主板带病运行,换电容!估计电源的电容也有问题。带病运行出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奇怪。

等于你看见一个人得了肝炎,你说这个人还活着,会走路会说话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带病运行,换电容!估计电源的电容也有问题。带病运行出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奇怪。

等于你看见一个人得了肝炎,你说这个人还活着,会走路会说话是一样的。

谢谢张先生,其实我怀疑最大的是主板,毕竟4年多了,质保书上承诺质保才1年;不过还想请张先生怎么分析得电源也有问题?电源问题通常表现不是重启吗?我这配置用的300W电源肯定不会超负荷吧,而且并没出现过重启,希望解答下

网友:
“cpu附近的好多电容有的鼓了,而且有锈状物”
主板电容鼓包,有锈斑就是漏夜。电容已经受到很大的损伤。主板本身的供电质量大大下降。这种情况就是机内高温造成的,同样也会使供电器受到影响,所以供电器的电容也会出同样的事情(如果新换的电源不在此例)。电源质量下降出的问题可以各种各样,但是你已经观察到问题的所在,不解决这些看到的问题,请问如何检查和解决看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