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本子进水了

楼主(2008-07-20):
客户拿来了是开不了机,拆开检查没有发现烧东西也没短路,然后就上电尽然开机了,那个高兴呀,就装上了,然后烤机可是玩游戏十几分钟就死机!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进水了会烧什么呀?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个查吧, 呵呵

网友:
进水在什么地方就重点检查,发这样的帖子上来叫别人怎么帮你参考

网友:
会烧坏脑子的

网友:
进水的板不好整就是整好了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换个大板算了啊。这种东西不好若的啊

网友:
可能是进水的地方没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后在看看。在查一下。系统芯片的供电的10欧电阻。和62501的供电1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