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

楼主(2008-07-20):
拿到同行修过的主板,南桥发烫,换AGP场管后不烫了,后来装系统,快结束的时候掉电
后来强行加电,系统能成功装了,然后进系统,USB不能使用,难道南桥不良还是IO坏了

网友:
既然你都猜到了,可以先换个IO试试嘛。

网友:
想换的时候刚到下班时间了 还有没不同意见?

网友:
一般可能就是這兩個吧
先解決供電問題,爲什麽要強行加電呢
usb供電有問題沒?

网友:
为什么不能强行加电,说说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