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LG LB563B-EA液晶是哪的故障

楼主(2008-07-20):
大家帮忙看一下LG  LB563B-EA液晶是哪的故障不连主机的时候显视是正常的。

那位修过类似的故障呀,希望知道的可以帮一下忙,我个人觉的可能是MCU 或存储器的问题。可是这个程序不好找呀。

请大家帮下忙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这应当是MCU的问题可惜没帮你找到源程序.硬盘里资料太多了,只找到一份电路图供你参考一下...

LG LB563B-EA.rar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就很快解决问题了,修的话比较麻烦了

网友:
应该屏的为题
驱动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用通用板代换下看看,这个图象我见过,屏线接口氧化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就是因为没有通用板才没办法判断是哪的故障的。
如果是屏的问题话。那无信号时的显视怎么是正常的呢?
高手请指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以经修好啦!是3.3v的一个电容有问题。之前我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摘下来测了一下没发现问题就又上上了。后来无意中电烙铁接触到3.3v的一个电容上发现故障现象没了,然后等该电容温度降下来故障现象又出现了。所以把该电容更换后故障排除。
特别感谢给我提供图纸的速达办公师傅.谢谢
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朋友这故障都被你找到了...利害啊

网友:
嗯。学习了,还来这个3.3还挺重要的。

网友(2009-07-27):
帮到我了,谢谢,看来是563的通病

网友:
我以前有个网吧客户用的一批杂牌19寸宽屏的也是这个现象,我把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都换了也没好,最后全部换驱动板了

网友(2009-12-17):
太感谢lz了,我一台563b起先和LZ一样,后来索性一片拉丝,换了c48后一切ok

网友(2010-02-28):
7# 孙天印 yss

麻烦问问我的这个LG显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换的那个电容,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精典中的精典,这段时间在这里长了不少知识,感谢本站。

网友:
图好模糊 555

网友:
维修过程中,不仅要知道原理,更需要细心和耐心,修好的比换板子更有成就感

网友:
强悍啊LZ  好贴就要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