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S180(走进度条死机,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楼主(2008-07-20):
排除,硬盘,内存,等问题,确定南桥问题。。。拆机。。。

先用BGA压南桥,无效。

重新换南桥后,先是看电流确实是亮了,跑到,1。1A左右,就会弹上去。但屏幕无显示,外显同。。。。有时还是自动开机

重新处理电源接口板,后能正常点亮,但进系统有问题,重新GHOST。在自动安装完成后,报错,蓝屏。。。

第二天,继续开机装系统,又点不亮了。拆下后,重新处理电源板,又可以了,装上一会儿又不行了。。。加焊过I/O M38857M8。接口。但无效了,始终点不亮了,电流看着跑是亮了的,但屏就是不显,考虑可能北桥虚了。BGA压北桥,无效。待机电流在0.02-0.03就自动开机。0.01待机就正常需要按开机键。极不稳定。。。

求思路。

网友:
主要查板上的供电和
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居然看错了,是笔记本的???

网友:
刷BIOS了没有啊,

网友:
把外设全拔了看一下吧,XP滚动条应该是检测硬件设备的,我遇到过在滚动条死机是因为光驱坏了的缘故,把光驱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