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角落局部抖动,不知如何应对.

楼主(2008-07-20):
几台不同品牌的机子都见过这毛病,想了半天没思路,补补焊,换了几个电容,没修好过,有谁处理过这问题,给点思路.
问题

网友:
CRT的还是LCD的?
如果是CRT的话,与磁场有关,比如靠近变压器,也有这种情况,
如果是LCD的话,可能与刷新率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这里都是液晶喽.局部抖动好象和刷新率无关我都有调试过.

网友:
依我的經驗~
1.為驅動板的 SMD 電解電容~出問題居多!~只是~要ㄧ顆一顆去量~頗費時間的
2.屏線 and 接頭氧化
==============================
如果是畫面會ㄧ閃一閃的 ~ 就是高壓條的問題
[
]

网友:
前几天见了个老飞利浦,左下角抖动.因为没维修思路,怕是屏出的毛病,所以没接修.如果与屏无关倒可以用通用板试试了.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是半边图像显示正常,半边不正常,老是要抖动,上下跳,也还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