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没有高人帮忙看看这个内存颗粒

楼主(2008-07-21):
有没有哪个高手知道这个内存颗粒的具体参数啊??颗粒上显示 Kingston
s11148
06AK S03
D3208DLFCTGSAU
有知道的回个话啊~~~不胜感谢。
[
]
内存颗粒

网友:
单颗颗粒32M,8位的,DDR400的。你现在的应该是512M,双面16颗粒的。代换颗粒的话只要三个参数就够了:多少位的,单颗容量多少,频率一致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答我的问题~~~我找找相同规格的芯片代换试试

网友:
是的~~该内存是经过金士顿二次封装的。已经把原有信息覆盖了所以比较难找到原来的颗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