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是新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块845的板子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就是供电是1.8  跑 00 请问1.8是不是有点高 请指教

网友:
另外用手摸那些元件  就一个串口芯片有点热 我把它取下来 还是跑00  其他的元件摸着也不热 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应该如何去修啊

网友:
不明白

不你所说的1.8V电压是那里的电压,北桥,南桥,VCORE,还是内存电压!!

网友:
我说的电脑就是cpu的核心电压啊,正常的不是1.45-1.75么 我的确是1.8 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用478假负载测到的一般为1.75V,如果你的万用表精度不好的话完全可能1.8V,应该算正常

网友:
你的1.8V应该是空载测得的吧,上的CPU就会降下来的

你的1.8V应该是空载测得的吧,上的CPU就会降下来的

至于板子不跑数,建议你把你的板子型号等资料说详细点。大致以下几点
1、板上各项电压正常
2、板上有无断线
3、CPU座、北桥是否虚焊,用按压法可试出
4、以上正常情况下刷写BIOS(建议换芯片刷,可避免芯片坏引起)

网友:
另外我说一下出故障的情况,当时是客户正在使用的时候突然死机,然后重起就出现上面说的情况了。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过CPU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