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大部份正常,测试卡有时不跑码!帮忙呀!

楼主(2008-07-21):
主板P4800,有时开机就正常,连着几天都没事,每天在概开2个小时,有时在几分钟之内连续死机,有时玩着游戏自动重起。有时跑码到C1停,重起有时没码,有时到C2 ,有时到过2D,有时很长时间一切正常!晕死了!主板上电容完好,没有烧痕,看着主板一跟新的一样,内存换过,显卡集成的,接独立还是一样!主板成色很新,里面没有灰尘。电源也换了,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服了!主板问题,好难搞呀!不过南桥有点热,不过温度不烫手,不过图上的两个芯片有点烫手,请在家帮帮我!
再加一句北桥不热,南桥我又后加了一个散热片了!COMS数据,用跳线已经清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管用!
开机前南桥 北桥 CPU座(按的风扇)我全按住了!,全都不管用,早上就有这毛病,毛病在反复开机数十次后,有时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还会发作!

网友:
可能是cpu座虚焊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但是没有解决!大家帮帮我呀!

网友:
不稳定的情况最难搞

网友:
应该先检查供电的情况啊

楼主的检查方法还是板卡级的,作用不大,只能确定出故障在哪块范围内

第一张图片上的芯片你得把芯片上面的型号报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是什么芯片。大家的眼睛不是放大镜,光这样看图片是不知道什么芯片的。

第二张图片上的芯片是时钟芯片,大多是温度比较高些的,正常。

网友:
昨天又搞 了一个晚上,真是服了。有人说是内存场管坏了!我主板上的晶振电压全在1.4左右,波形没有办法量,没东西,其它部份也正常!就是有时按南桥,就自动重起,起完以后再怎么使劲按也没有事了!如果始终点不亮还好说点!就是一会下常一会不正常,烦死我了!昨天连着玩了CS1.6 魔兽3 极品飞车9,将进3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刚开机的时候,有几分钟不正常,测试卡不跑码!开了几次,跑码了,死码处是随机的!过了一会再开机就好了!连着玩游戏都没有事!晕死了!烦死我了!

网友:
"就是有时按南桥,就自动重起,"
南橋虛焊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南桥虚焊,我的风枪是安泰信8205 风枪,直接吹,吹着往下按是吧!吹的坏吗?但是有时不跑码,不跑在码,一般都是CPU不工作。有些网友许我说是内存的场管挂了!我的板子上在内存周围只有一个场管,但是是正常的!我是主板是P4M800 赛扬D 2.13的CPU 神舟电脑!问题未解决,!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