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TF上高压三秒左右掉

楼主(2008-07-21):
本显示器采用的是双80V 双15V 一路175V降压电路 一路6.3V 上了高压两三秒左右就掉电了
我拆掉二次降压管后仍然响 检查时钟和数据线的电压正常, 各路输出的电压也正常。更换了行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仍然不行
谁能提供下对于显示器 起了高压又落下提供下思路

另外问下还有抬显示器 拆下EPROM 时钟数据电压正常5V 装上就拉到了3V左右。开关管有比较大的响声并且发热严重 。电源如果带不动负载会不会影响各路输出的电压? 如果次级电压正常是否就可以说初级没有问题,开关管响是次级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是听到继电器吸合声的,所以我判断一起一落。难道不插信号线会引起高压反复上下?那不是如果不插信号线显示器一亮一灭么?
2芯片换了四个 都是如此 你说电源带不动负载吧 可CPU5V  EPROM5V都正常他和这个数据时钟相同供电线上来的。电源其他线路输出电压正常就是 能够听到开关管的叫声并且发热严重。
你说带不动负载吧 可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而取下来EPROM 开关管发热却没那么严重了

网友:
此例应为典型的包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第一个我的是包故障吧? 问题是采用的二次降压电路啊 我把降压管取下来了啊 这样不是就把包断开了么?怎么继电器仍然不停地吸合

网友:
EPROM排除上反的可能。可能后级有轻微短路可不好查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