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一快V星SIS648的 问题

楼主(2008-07-21):
MSI OEM给联想的板
每次断电开机总是显示CMOS CHECKSUN ERROR-DEFAULTS LOADED
Warning!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 in cmos stup and remember to before quit
要 按F1才可以进入系统
一开始以为是主板电池供电不足的问题
主板电池刚刚更换过 主板BIOS也复位过
不过好像没什么效果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要送修么?主要是老古董板子了
如果能自己搞好就算了....恐怕送修的钱 都可以买快板子了
供电不足

网友:
查一下CMOS跳线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管理员....我小白啊 ....看不到跳线电压在哪啊...我看的板子上的小字一堆堆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能看到啊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看到的啊?

网友:
您直接告诉我怎么解决好了...
尽量说通俗点...

网友:
郁闷啊 这个小板子的跳线在哪我都找不到...
845那大板子我倒是找的到...

网友:
``你上了电池有没有测电池的电压啊``有的电池盒接触不良也会有这么种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