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T105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7-21):
D2T105 M0R0CC0 B70NF CPU供电场管. 目前用6030代换后可以开机.但数秒后代换管爆热.
cpu
cpu供电

网友:
帮帮忙吧兄弟吗!!!!

网友:
貌似一个三极管
貌似一个三极管,用MOS管代换出现那现象也属正常,换回C、D开头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我试试看行不行!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