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 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21):
精英845主板  自动断电   原来 是发现  主板后置usb有一组  供电脚 烧了    后更换 usb插件
再发现 cpu 供电的6.3V1500的电容有一个鼓包   后更换
上机测试   能正常启动XP    就是进了桌面就掉电   无解 。。。。

网友:
电源

先换电源试试,如果不行换个处理器,在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A:
现在有新的发现   不是进xp掉电   是主板 启动一段时间就掉电   摸cpu散热器 很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散热不好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CPU有多少度  高于60换散热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新的发现   不是进xp掉电   是主板 启动一段时间就掉电   摸cpu散热器 很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散热不好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很明显是CPU过热主板保护了,在U上加点硅脂,要检下CPU散热片是否和U接触良好了。

网友:
搞定了  哈     是478的固定座架子不好      后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服了  自动保护要先考虑是否温度过高

网友:
能进桌面表明部件都是正常的,有可能的只是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