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画面暗

楼主(2008-07-21):
这台三星750画面暗,测G1 -80V,G2 485V,太高了吧,阴极22V 22V 红16V,灯丝正常,应该修GI还是G2啊

网友A:
我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现在亮度正常了,-60V吧,又出现中间清晰。边上模糊,要不就中间模糊,两边清晰,高压包上2个钮调不好

网友:
不知这球面管子带不带动态聚焦电路

网友:
三楼的搞错了吧?G1的电压越低,光栅越暗.

网友:
走弯路了,电阻放的位置不对,影响到了其它件,所以出现中间清晰,边缘就模糊的现象,可是现在把电阻放到合适位置,又不管用,100K的电阻就像导线一样,怪了

网友:
我把那100K电阻改成50K串在降压电阻那,效果还行

网友:
对于我这种有点暗的显示器,其实调逆程电容比较简单,因为不是特别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现在亮度正常了,-60V吧,又出现中间清晰。边上模糊,要不就中间模糊,两边清晰,高压包上2个钮调不好

你在什么地方串一个100K的电阻?

网友:
记得高压包输出脚不远,但是在靠后就没用了

网友:
不是串一个电阻你找个电阻把它接在G1与地之间,电压控制在-30V左右,如果此时屏幕太亮,可以把加速极电调低些,那样聚焦会好些,另外你也得考虑你的管是不是老了如果是老了这样虽然是亮了,但是肯定会散焦

网友:
接在G1与地之间应该是正确的,管子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