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明基 通病

楼主(2008-07-21):
最近修的飞利浦 明基的显示器按键板的故障很多 跳菜单就不用说了 有的开不了机 容易误导是驱动板的问题 所以贴出来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又帮助
开不了机

网友:
液晶显示器对开关漏电极为敏感,万用表都量不出来,有时一代换就好了

网友A:
是呀 我这几天也修了好几个开关

网友:
恩就是我以前也遇道个来的,明基.美 格.DELL都有过这个问题,有一次还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换通用板代在改开关才发现是开关,

网友:
换了开关就好了 ,我也遇到过得

网友:
恩。。楼主说的太对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转了很多弯路。要是早看到你的文章就好了 。。呵呵。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绝对很有用。建议加精啊

网友A:
联想17的做的外壳像19的那款也是按键爱坏。

网友:
假如了解MCU部分电路原理的话,此类故障并不难修...

网友(2008-09-04):
有修过三星的按键坏了,不过很少就见一台是开久了会灭掉,换了就OK了

网友(2010-02-08):
楼主,我碰到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用短接的方法试过开机.正常了,但接上按键板就就不行了,结果查了一下,上面的二极管ZD,5V6这个管子电压有点偏低了,拿出来了,能开机了,不过手上现在没有这个换,到时候换一个就搞定了

网友:
好像是找到共鸣咯~~ 都遇到过哦~~

网友:
AOC的液晶这种问题也很多

网友:
还没遇到上按键板漏电的,以前修CRT倒遇上过

网友:
AoC17寸的也有很多这个毛病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划就是啦

网友:
现在才发现啊,从飞利浦做显示器以来就有这个问题,BENQ的也是一样

网友:
明基17寸开关坏的比较多,aoc17寸经常修那几个mos管

网友:
今天我修一个飞利浦17的液晶。开机十几秒后自动关机或开机后压开关不起作用。后把开关板焊了一遍就ok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明基17的问题很多 鼓掌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