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CUBX-L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21):
一华硕CUBX-L主板问题求助,些主板插任意内存条,都只能显示该内存容量的一半。[内存型号有:PC-100 QUALIFIED DIMM 128MB;PC133-333-520 128MB;KVR133X64C3/512MB]
且该主板的BLOS有刷到最新1008了。我查了一下好像这主板可以支持133MHZ。   CPU我上的是P3 1G

网友:
跪求指点.      为何就只认实际内存的一半呢?要如何处理?

网友:
我有过内存不兼容的现象。还有就是路线对不对

网友:
第三张图片上的内容为CPU/内存、PCI总线的频率设置,是通过主板上一种象图片上的开关元件来设置的,具体的设置见图片

将开关上面的白色小滑块拨到“ON”这边即为“开”或是“通”,通过不同的位置组合可以达到一个设定的频率值

第2张图片为 什么线路的具体定义。

网友:
還是不明白,就我貼的第三張圖中,那些調頻示意圖中,為何就隻在6-7的開關中出現了白色的開關,那1-4中的白色開關又如何打呢?  在我貼的第二張圖中不是1-10都有白色開關嗎!這就一看就明白。但第三張圖誰看得懂呀?

网友:
貌似板上应该有2组跳线吧,一组是CPU的外频,另外一组是倍频。

网友:
你用的是单面的还是双面的内存,有些主板对双面的支持不好。而且识别容量好像和频率没关系吧?

网友:
单面,双面的内存都一样,都只认到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