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可是过一会儿就死机,北桥很烫

楼主(2008-07-21):
技嘉GA-8/848P-G的板子,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可是过一会儿就死机,北桥很烫

网友:
技嘉
呵呵这是技嘉的一大特色

网友:
先洗北桥,然后再在北桥上加一个风力足的风扇,保证能用上一年

网友:
加风扇吧...这个我没有办法................

网友:
技嘉的板子北桥都很热吗?这个我到没有注意。。。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板  能开机诊断卡显示FF  发先CPU旁边有个Q1下面的板子比较烫  可是Q不烫  什么问题?